请教bga芯片拖锡拖不动问题

楼主(2025-01-14):
用吸锡带拖锡,拖到一半锡就凝固把吸锡带焊上了,是电烙铁太差吗

用的便携式电烙铁 深圳白光bk606 90w 开380度

网友A:
烙铁回温慢就这样,换t12会好点,功率大点的也行

网友:
风枪加烙铁

网友:
才90w,至少150w起步的烙铁,温度拉到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回温慢就这样,换t12会好点,功率大点的也行

感谢大佬

网友:
要用加热台,淘宝上拆led灯珠的加热板几十块钱,在芯片底部加热250度。电洛铁温度不用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