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

楼主(2025-01-14):
挂载移动硬盘安装系统过程中卡机后直接拔掉移动硬盘

后出现故障
目前状态如下:

请教路过大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一个闲置多年的移动硬盘,最近翻出来上机,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没资料量产就好了。有资料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资料量产就好了。有资料就麻烦了。

量产工具哪个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产工具哪个好用?

量产工具是要看主控是啥就用相对应的工具量产

网友D:
插主板U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主板U口试试

直接接入笔记本,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产工具是要看主控是啥就用相对应的工具量产

希捷硬盘主控用啥

网友(2025-02-28):
硬盘在读写过程中直接拔电引起的吧,大多为磁头坏了或磁头粘盘片上不能转动了,除了开盘外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资料量产就好了。有资料就麻烦了。

用360系统急,已前这样处理过,不知现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