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5-01-14):
求助:惠普
笔记本
2230s用电源掉电,只用电池正常什么原因
笔记本维修
笔记本
惠普笔记本

网友:
那就是电源器件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很老的机器,用原装充电器试试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试过了,仍然掉电

网友:
在BIOS下,和win安全模式运行都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