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飞利浦 243V5 维修手册

楼主(2025-01-14):
飞利浦  243V5 维修手册

网友:
学习,谢谢分享,暂时用不到

网友(2025-02-20):
飞利蒲243V5Q液晶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按一下开关键电源指示灯亮一秒就灭,背光灯条亮一秒就灭,,,测两组供电都有19V,,以为滤波电容不良更换全部为25V1000UF故障一样,更换电源集成块LNK6766V,新的故障出来表现为插电不用按开关键了,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背光灯条一亮一灭不断讯环,,,,,想了好久更换全新灯条故障排除。。。全部损坏零件25V1000UF ,LNK6766V,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