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起苹果维修经验

楼主(2025-01-14):
分享一些干货,学到给点分吧,哥
1.820-2530-A触摸板不能用:PP18V5_S3_SW一会19v一会14v,换触摸板无用,换c5819电容OK

2.820-2879-b不进系统:加焊南桥OK

3.820-3115-b开机1a不显示不跑码:换南桥OK

4.820-2936-b不触发电源灯不亮:SYS_ONEWIRE到EC断线

5.820-2879-b不能充电一直绿灯换了电池也不行,进苹果系统卡进度条:换ECOk

6.820-2530-A触摸板不能用:PP18V5_S3_SW一会19v一会14v,换触摸板无用,换c5819电容OK

7.820-3115-B花屏,很多一点一点的:直接换CPU解决

8.820-2930-B绿屏:换南桥OK

9.820-3437-B电流0.6到0.4反复跳:刷biosOK

10.828-3476-A电流0.3到0.4没有PMCH_SYS_PWROK信号:实测ALL_SYS_PWRGD被拉低到0.6v,查后续电路P1V05S0_LL只有0.2左右才能,因此判断U7600坏,换掉后ok

11.820-3115-B 风扇狂转,进系统卡:q5520被撞到了,信号原因:THMSNS

网友A:
果然干货啊,谢谢楼主分享,加分

网友:
感谢分享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虽然是老机器的 但是还是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干货啊,谢谢楼主分享,加分

蟹蟹;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老机器的 但是还是点赞

写写,蟹蟹

网友:
干货啊,收藏了

网友:
这种主板虽然很老了,但是还是有很多老板统货回来翻新再卖,价格在700到1000左右

网友:
谢楼主分享,非常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