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DIMASE 功放无法有声音

楼主(2025-01-14):
最近快过年了,单位有一台历史悠久的功放,据说是日本制造的,但没怎么用过然后音响的线也没有公共端,全都是白色外皮裹着的,完全不知道哪组是哪个分区
有没有专业的大哥能急救一下?
然后如附件所示

网友:
这种功放是定压功放‌,适用于公共广播系统、大型场馆扩声系统和应急广播系统等需要覆盖大范围的场景。定压功放通过并联连接多个扬声器,简化布线和降低功率损耗。
喇叭对应接法要看喇叭贴纸的标称阻抗匹配来接,这种喇叭常用的有商场的那种吊顶用的喇叭,可以找找这方面的资料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