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730等服务器开机报VLT0204或者超出电压范围临时应急解决办法

楼主(2025-01-14):
无法开机或者关机后过一会儿报黄灯 主板里指示灯2个闪烁等一般是电源系统有问题了  可以通过按面板的对勾忽略错误或者放电的办法临时解决。

开机报错

机箱内指示灯区域有2个灯闪烁

来个近景方便查找

前面板先按对勾键 出现如下图后 再按右键到最后 选hide all (隐藏所有错误或者忽略错误)再按对勾 选yee

屏幕恢复成绿色 即可完成。一般就可以开机了 如果开不开吧电源线拔掉开机即可。如果不忽略错误直接拔掉电源再接上可能还是不行的,需要反复放点好几次可能会好。最近单的拌饭就是面板上忽略错误

网友:
服务器吧,这玩意儿遇到的不多.感谢分享

网友(2025-04-13):
我手边有一台类似问题的机器,不过忽略错误还是不行,只能差一个U工作, 插两个U就会报错, M2 PG错误,最后找到是第二个U的 VTT 电压IC损坏,但是这颗料不知道型号, 最后找memory电压的IC是Ti的方案,  推测VTT电压IC也是Ti的,在Ti上找到相同引脚的IC换上,还是没用,懒得折腾, 最后是从其他DIMM的VTT 引电压过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