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拆拯救者黑胶一般上下温度设置多少

楼主(2025-01-14):
求助 BGA拆拯救者黑胶一般上下温度设置多少

网友A:
400左右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温度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左右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温度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左右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温度

400度?是什么B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左右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温度

400度???

网友:
曲线最高400左右呀,肯定不能一直400呀

网友:
这个伙计是修手机的

网友:
无铅曲线 不同机器不同的 我是迅维的机器265 度
但黑胶的机器很好搞  跑两遍 第二次很容易就能下来

网友:
400度没毛病,大师都是按最高的搞,高温快取,和修手机一样,不但眼睛要好,还要拼手速,手法要好还要快,这样才能快准狠,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就撸下来了,

网友:
我用卓茂的上 245  下255

网友:
400度,芯片都要炸掉,零件下雨一样了

网友B:
一般用100° 感觉来了直接翘  力气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100° 感觉来了直接翘  力气大点

?怕死的不够快啊,胶都还没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