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富士施乐m218fw横向黑条,鼓芯有粉

楼主(2025-01-14):
这台富士施乐换了显影仓,清洁了刮板,换了鼓芯还是不行,只把打印不清晰的毛病治了,除了图上这两个毛病意外,转起来还滋滋响,是不是刮板的事,还是齿轮组的事

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A:
不会是用的代用粉吧?显影仓是原则的还是品牌的

网友B:
应该是定影下辊不行了吧,就是压力辊,造成纸张褶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用的代用粉吧?显影仓是原则的还是品牌的

显影仓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定影下辊不行了吧,就是压力辊,造成纸张褶皱

不是褶皱是底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