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故障现象,请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2025-01-14):
redmibook14pro有以下故障现象,且没有找到规律:
1,有时候一切正常。
2,有时候无法开机,需要多次长按电源键(指示灯闪的也没规律),启动后键盘失灵。
3,正常使用时,合上笔记本或进入待机模式,时间长了偶尔会进入上一条故障描述。
4,正常使用完,关机后有时候会持续发热。

以上现象都没有找到复现规律,很头疼。

思路:
1,首先感觉是EC问题,当无法开机时,确实没量到EC电压,但有时又有三伏电压。不能排除。
2,也怀疑CPU虚焊,但正常使用时没有出现卡顿和蓝屏现象,不能排除。
3,EC和南桥通信问题,但不知如何排除。

大神给出排查思路,谢谢。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根据描述。EC本体或者EC周边元器件可能性比较大,正常使用烤机能过,基本可以排除桥U

网友:
刷了官方的BIOS没用。请问是否要刷第三方的BIOS?刷的话用哪个版本?

网友:
Lid信号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