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t屏幕很暗

楼主(2025-01-14):
x220t开机灯亮,风扇也转,用手机照屏幕能看到很暗很暗的bios界面英文在一闪一闪。拆机测只有f1保险烧了,换了f1开机还是老样子,是不是屏幕有问题?

网友:
老老实实查条件,条件没问题就换屏试试就得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屏幕排线折断了

网友:
一般烧保险,后面都是有短路的,估计屏幕有短路。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能修

网友:
有没有换屏幕试过,

网友:
换了一个主板,正常显示。有空再查查了。

网友:
查看背光开启的电压,大概率好像是vddvcc一般是3.3V这个电压,保险换了有没有测量阻值,不是换了就上电了。

网友:
测一下屏幕里面的主板电容看应该有短路的,换掉就行了

网友:
这事吧,我干过,屏幕保险烧了,我一坨锡好了,结果给客户几个小时就回来找我。再测量大短路。再测量屏幕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击穿,换了电容后半年了没找我

网友:
没有背光的需要量测3个,pwr_src,19V主供电backlight_on,3V背光开启电压,backlight control,PWM背光控制电压。

网友:
看lid 是否高电平

网友(2025-02-19):
会不会是主供电没出

网友:
老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