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位问题

楼主(2025-01-14):
请教各位大佬,显卡核心上掉了2个焊盘,看图纸是vddci和vddgfx,有一片黄点连着的,这种点用补吗 Thanks(ω)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可以不用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可以不用补。

多谢大佬

网友B:
中间的供电和gnd,连成一片一片的,掉一俩的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供电和gnd,连成一片一片的,掉一俩的无所谓

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不补问题不大

网友: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但是你敢干核心?

网友:
不用补的。

网友:
不用补,问题不大,一个Ball电流可以通2A,一般设计的时候都会留有余量。

网友:
学习了,大佬很多

网友:
在这个论坛,能跟着各位大佬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2025-02-24):
没事的吧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