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要丢一台显示器,被我捡回家了,灰屏,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25-01-15):
朋友要丢一台显示器被我捡回家,没学过维修,但是喜欢,家里工具也有,拆开看不出来哪里问题,请大家指教一下我应该检查哪里?直接指出来最好。下面上图: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A:
查查屏接口处,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屏接口处,有没有屏供电

有电进来,下面查哪里呢?

网友:
保险前后都量一下,看看保险熔断没有

网友:
如果保险正常,那么继续量RT6943A这个DC-DC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电压是否正常,测一下都是多少
VDD33、FVDD12、VAA、VSS_I、VGHF,
AVDD应该是16V左右,也就是VIN  12V进入T-CON板后,经过DC-DC生成16V的AVDD,

网友:
如果DC-DC部分正常,再查LEVEL SHIFTER 部分和GAMMA生成部分

网友:
你把电平转换电路和伽马电路部分再照一下,看不清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你总要描述一下问题吧,就这样盲修啊

网友:
楼主应该先查电源板是不是正常,再说驱动板,电源板各路电压是否都出来,驱动板5伏3.3伏1.8伏是否都有,如果都正常查点灯高压板,如果也正常应该能亮屏,不亮就刷机,再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关注一下屏电路的负压。。

网友:
灰屏基本是屏电路问题了,或者屏本体坏了。

网友:
看屏边板应该是32 寸的,屏边板既然有12v输入,那就看边板有没有产生VGH高压,VGL 负压等屏本体所需工作电压,如果没有就测试相应的端子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断开左右边板的连接排线再通电试试,看左边半边有没有图像,如果有的话就是右半部分的屏电路问题。只能教你这么多了。如果你是初学者建议还是请专业的维修人员。

网友(2025-02-15):
看看哪个芯片发烫

网友:
照几张照片就可以给你指出你心真大

网友:
照几张照片就可以给你指出,是在许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进来,下面查哪里呢?

灰屏基本都是Y线路故障。

网友(2025-03-23):
你测一下屏供电到位没有吧,还有屏供电保险

网友:
还有就是屏逻辑板上的电容通通都打一个遍,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电容

网友:
得先学习一下原理

网友:
楼主也是牛叉  什么问题也不说 拍个照片就问怎么修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测一下屏幕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