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暗影2换板记

楼主(2025-01-15):
前些日子,收到一位朋友从闲鱼买来的暗影2,型号是TPN-Q173。插上电源指示灯能亮。按开机键,指示灯能亮。很快就停止了。这就是保护了。拆开主板,发现这是一个进水有些严重的机器。SA供电那一块烧了。

量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短路的,试图修复它。SA那项供电也给补全了。在开机瞬间,三组基本电压出了,3V,5V和1V。我想接下来,就是修内存供电了。这个内存供电,也很好修。主要就是TON脚腐蚀了。将其换上一个500K电阻就可以了。这时,电流起来了。风扇也在转。以为可以亮机了。但键盘5慢闪3长闪。以为内存条问题,换了,故障依旧。这下不得不测量主板供电了。
内存供电除了复位电压DRAMRST没,其余该出的也都出了。而这个复位电压之前,应该有CPU复位电压,CPU复位之前有平台复位PLTRST。而这个PLTRST是由桥发出的,在它收到系统供电之后就会发出。这个系统供电是有的。但就是没这个平台复位。测量阻值,也有400多。断开所有与之相连的元器件,故障依旧。我不希望是桥的问题。希望还有其它条件没满足。想到资料中说,电压时钟复位。没复位查时钟,没时钟查供电。于是,查找时钟条件。发现有个电压,叫CLKRUN。主板没测到。它是由EC发出的。断开与EC连线,并跳开EC脚,发现EC已经发出了3v。其实,根据电流判断,这个CLKRUN已经在工作了,只是量不到而已,估计要示波器才能观察到。
再到后来,不知为啥,又回到了初始状态,内存没电压了。这时,看网上帖子说,这个RT8231可以用RT8207代换。结果悲催了,内存电感对地短路了。拆开电感,发现是与CPU相连的短路了,这下凉凉了。
接下来考虑换板子了。为了提升性价比,在闲鱼找了一个暗影2 PRO主板。准备给这个机子升级一下:从I5 6代升级到I5 7代,显卡从960到1050。在购买之前,问了一下相关商家,他说除了散热片外,其余暗影2和pro都可以通用。
最近,板子收到了,的确如商家描述,散热片的确不一样。但将其装起来后,发现问题。与开机小板相连的USB排线不插入,可以正常使用。可是,一插入这根排线,电流只有0.06,但将其拔出,再次上电,BIOS需要几次跳变才能上电亮机。我就纳闷了。这个小板也没什么元器件啊。怎么就出现这个样子了。难道不是原装的,不通用吗?后来,我准备买一个pro小板,在网上看了一下,也没什么区别。我觉得还是查一下故障原因。虽说没什么元器件,但还是有一个5V芯片。我测量了一下旁边电容,对地阻值是200多。而主板上USB接口同样芯片对地阻值是500多,发现问题了。大概率就是这个芯片或者这个电容引起。于是,将芯片拆了,在先前的料板上拆了一个替换上去,这下阻值正常了,有500多。再次装机测试,OK,都正常。

再插一个题外话,在上主板时候,别忘了卡子需要卡进去。不然,又得返工。

而就在我插入卡子后,发现键盘背光灯不亮了。打开图纸

发现KB LED EN为3.3V,它是由EC发出的。它应该低电平有效,背光灯才能亮。高电平使得5V过不去,从而导致背光灯停止工作。一开始不想管它,但考虑到晚上有个背光灯还是方便,索性,将Q6504焊开,放到一旁。这样,就不受它控制,达到背光常亮。后来我想,这个是不是要打驱动,算了,不管它了。没它,应该只是白天多耗点电而已。对此,若有知道的朋友,请在评论区留言。

通过这个主板,我总结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
1,惠普暗影键盘灯几下慢闪,几下快闪,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故障点还是比较多的,从内存条原因到缺少平台复位到不跑码。都有可能引起这个故障。
2,PLTRST在暗影2pro好板上测量,是有3v的。
3,暗影2pro主板可以替换暗影2主板,但需要暗影2pro散热片。
4,小板微短会导致机器不开机的。
   写贴不易,还希望大家不吝支持加分。在此,提前恭祝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