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6v6q显示器亮一会就

楼主(2025-01-15):
飞利浦206v6q显示器亮一会就会黑屏,必须按开关重新打开才能正常一会,黑屏状态供电什么都正常,判断是灯管问题,都是那别的电脑版试试灯管就正常,这种情况是否是少了一家供电

网友:
黑屏的时候,用强光手电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内容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