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H341A 像这种情况怎么弄 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5-01-15):
这种情况能读取  擦除  就是写入不了  是怎么回事  还请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没读到芯片会显示ff,正常是有i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读到芯片会显示ff,正常是有id的

但是能读取能擦除  我现在想从新写入新数据  无法写入   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嘛
  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哪的问题  我试着别的芯片就可以  这个就不行  识别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能读取能擦除  我现在想从新写入新数据  无法写入   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嘛
  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哪的问 ...

先换编程座,换编程器,换芯片

网友:
观摩学习,多多关照

网友:
接触不或损坏

网友C:
用这个软件看看,编程器加个10v220uf电容,26g02c 278m照样读写

NeoProgrammer_2.2.0.10- (2025.1.13).z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软件看看,编程器加个10v222uf电容,26g02c 278m照样读写

809h都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软件看看,编程器加个10v220uf电容,26g02c 278m照样读写

我去 这样不会烧编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这样不会烧编程器吧

不会,加这个电容稳定的很

网友(2025-02-14):
基础知识不扎实,好的好好学呀。

网友:
接触不良或者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