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7-a卡vga故障灯

楼主(2025-01-15):
闲鱼上买了一块华硕z97-a主板,最初开机卡CPU,风扇狂转,经过认真学习检查发现石桥供电1.05v不正常,只有0.8v,认真排查发现芯片旁边一颗电阻变质了,得有点位图帮助,本该是49k的,只有20k,更换一颗33k电阻,桥供电有1.04v,开机正常跑马,但现在vga30秒掉电关机。所有供电都正常了,不知道该如何维修了。请大师们出场。

Asus Z97-A_1.03C.fz

网友:
me供电低,应该不至于带走南桥

网友:
ASUS的Z97,B85基本上不碰啊。
我的技术不行。

网友:
我也是刚学,时序还没完全整明白。
华硕华擎Z97 B85不碰不练手,再便宜也不上

网友(2025-03-11):
华勤、华硕掉电很烦,找了3天还没找到为什么,有时候开机1天1晚都没事,有时候1小时掉2次电

网友:
华硕的板子有故障一般都很难修,不知道是不是华硕的设计很另类。

网友(2025-06-14):
这个电阻在线测不准确的,这个电阻0.8V是正常的,反而把他搞成1.04V就不对了,这个电阻不是ME的1.05V供电,旁边电感可以测ME1.05V供电。

网友:
华硕z97刷了bios,还是跑码掉电,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VGA30秒掉电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