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修主板的PCIE诊断卡买的哪种?

楼主(2025-01-16):
大家现在修主板的PCIE诊断卡买的哪种?大概什么价位的啊,TL631行不行?

补充内容 (2025-1-18 22:06):
问一下现在很新的主板PCIE诊断卡还试用吗?

网友A:
631当然可以,现诊断卡越来越贵了。

网友:
631太贵,150大洋,买不起

网友B:
有没有稍微便宜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稍微便宜一点的?

在x鱼,有一款诊断卡,适合现在和新主板的接口,但不能插pci和pcie,加上运费估计要100出头。如果你觉得我说的那款不适合你用,那就在x鱼守二手诊断卡,价格你觉得合适就买。

网友(点评):
好的好的

网友:
示波器更好。

网友:
一个小喇叭就可以了。用不着那么复杂

网友:
修的多还是要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31当然可以,现诊断卡越来越贵了。

问一下现在很新的主板PCIE诊断卡还试用吗?

网友:
用示波器怎么代替诊断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现在很新的主板PCIE诊断卡还试用吗?

一般都合适用,当他不合适的时候,估计会出新的诊断卡了。

网友(2025-02-18):
我现在用的这样的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