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M6506打印机奇怪现像

楼主(2025-01-16):
更换了硒鼓,清洁了激光器,还是不行,求大佬解惑!

网友:
有大佬指点吗?硒鼓换了两个了,还是一 样

网友:
有点像定影问题啊

网友:
卡纸测试下 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定不是定影,卡纸看过了,是硒鼓上本来就拖影了,但换过两个硒鼓还是不行,现在怀疑激光器,但每个鼓打出来左边好的部分的宽度不一样,所以又感觉不是激光器的问题,敢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除了硒鼓和激光器,还有哪部分会造成吗?

网友:
先换个激光器吧,我之前修过一台故障也和你这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图像分割出成锯齿状

网友:
这种拖尾多数是激光器故障,小概率是高压板故障(概率很低,但不是没有);重点清洁六凌镜,然后高压板充电触点那里加点锡在试试看,,另外如果可以硒鼓挑个大牌子的,比如格之格的试试

网友:
换了个激光器,又换了个格之格的硒鼓,故障依旧,没招了,高压板怎么测量好坏?
充电触点是接触硒鼓右边的那个弹簧吗?

网友:
各位大佬新年快乐!我再顶起来,有大佬指点吗?

网友:
高压板也没问题

网友:
排线没有看看?

网友:
没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器。重点检查激光束在射向硒鼓的途中,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遮挡而发生的变化。如:有的复印机有防尘玻璃。

网友:
激光器换过了就是转印了.也就是进纸组件那块

网友:
转印辊是好的,没有发现问题,卡纸后查看硒鼓上吸附的碳粉,已经有向下拖影及不清晰情况了,我就郁闷了,硒鼓,激光器,高压板都换过了,实在没招了!

网友:
有大佬指点吗?直接没思路了,没试过一个机子修这么久的,关键到现在还没找到故障点,不知道跟主板有没有关系

网友:
换主板或升级固件试试吧

网友:
真没办法就换主板

网友:
看看转印和定影是否正常

网友:
转印和定影正常,还没到定影呢就出这种故障了,网上订了块主板,到货了换上看看,实在没有其它思路了

网友:
官网没有固件下载,所以也没办法升级或重刷固件

网友:
换主板情况依旧

网友:
哪位大佬给指导下呀

网友:
搞定没有啊

网友:
没搞定,翻车了,没思路了

网友:
考虑过机械故障吗?齿轮磨损或有些齿轮会轴向开裂。

网友:
考虑过,但没发现有损坏的齿轮

网友(2025-02-15):
硒鼓导轨,鼓运行过程中一侧松动了

网友:
工作的时候用手按住硒鼓试试。

网友:
不是定影的问题吗,定影膜?

网友:
跟定影无关,硒鼓上附着的粉已经这样了,就是过硒鼓故就出故障了,还没到定影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