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笔记本G470不开机

楼主(2025-01-16):
老联想G470笔记本,之前故障是插外接适配器不能开机,充电指示灯不亮,必须电池先开机,再插适配器才正常充电使用。最近有段时间没用了,电池电量耗尽彻底不开机了。这个故障一般是哪里问题呢?本人小白特来向各位老师请教。

网友:
一般都是 电源管理芯片 的问题

网友(2025-04-02):
老电脑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寄过来我低价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