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xin air13pro 升级板载内存求助

楼主(2025-01-16):
换完单个2g的颗粒,还是只能识别到4g 有哪个大神指点一下需要改什么位置才能识别到8g

网友:
这个没图纸没点位估计只有找大神

网友:
这种没有难度

网友:
如没图纸,找到配置电阻,排到组合,前两个是品牌,如是同型号,只组合后两个电阻,最多再试三次

网友:
请问识别电阻是在哪个位置

网友A:
我有图点 改电阻就行了

网友B:
SCHEMATIC

Lenovo Air 13 Pro 710S PLUS-13ISK CIZ00 LA-E011P Rev 0.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HEMATIC

图纸我也有,点位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图点 改电阻就行了

你好,请问点位在哪儿,找了很久了

网友C:
RC136不装,RC134、138装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136不装,RC134、138装个10K电阻试试

你好  135也应该装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135也应该装是吗?

对,135要装

网友:
学习了,改电阻

网友:
我认为应该根据内存条品牌ID0-ID2设置为011或100或101,为1的应该经电阻接3VS,为0的应该经电阻接地。

网友(2025-03-09):
这个设计人性化呀,有的机型点位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HEMATIC

电阻改的是对的

网友:
RC136  RC133 C137  这三个装,其他不装

网友E:
问题已解决,求助了一个大师傅技术指导了一下,改了bios 改电阻如下
rd204 0欧  rd205不装  rd200   201   202   203  都换240欧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E:
问题已解决,求助了一个大师傅技术指导了一下,改了bios 改电阻如下
rd204 0欧  rd205不装  rd200   201    ...

除了改电阻,还要刷BIOS吗?

网友:
同苹果一样吧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