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x1060 5g 球状花屏 mats测试时好时坏

楼主(2025-01-16):
花屏的图片没拍上 跑3D会彩色球状花屏 然后黑屏 卡死 mats测试没报错 跑了一次500m 报错了 但是看不出是报哪颗 是不是没跑对 我用的455.127版本 傻瓜测试 只能测一些明显的故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
有些花屏的症状是核心坏,经验多都能看出来,进系统把核心频率降低200,然后跑3d看花不花,不花的话再慢慢调高。

网友:
GPU坏了,换4090吧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高手没空搭理我们, 小白到处求医问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