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pa-1311烧pcb一例

楼主(2025-01-16):
检修到一个山寨OEM版的pa-1311,本来以为跟原装的一样,短路,换主芯片和外围电阻就好了,
没想到大意了,查到最后,vcc的供电部分没起来,35v 470uf至ncp1605g vcc引脚的pcb内部断了。
飞线试了一下,pfc是起来,但感觉板子已经没用了,本来努力说服自己,oem版都是一样,结果从烧板的症状来看,还是更脆弱一些。
虽然原装的pa-1311也是烧pfc hv高压的pcb。

网友A:
看着用料还是挺好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用料还是挺好的呀。

图片不像山寨的。光宝代工的。不可能山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像山寨的。光宝代工的。不可能山寨

确实是山寨的,你再仔细看看 虽然没拍其他特别明显的,但这张图上也至少有三处。如果你常修liteon pa-1311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山寨的,你再仔细看看 虽然没拍其他特别明显的,但这张图上也至少有三处。如果你常修liteon pa-1 ...

那这个山寨用心了,至少打了专业的假log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着用料还是挺好的呀。

料有一部分确系liteon原厂的pa-1311料,只不过是过期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料有一部分确系liteon原厂的pa-1311料,只不过是过期报废的。

原来如此,明白了。

网友:
这个怎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