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55 E450C NM-A211 R1.0 不上电不显示

楼主(2025-01-17):
联想E455 E450C NM-A211 R1.0 不上电不显示
全板打值基本都正常,接可调开机电流最高跳变到0.5几然后掉电。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都已产生。
于是在线刷BIOS 提示写入成功核验失败,没办法,只能拆下来在我的809H上离线刷写,
试了几个都不行,看来还有别的问题。

该我的泰克示波器上场了:
测试BIOS 波形有,SMBUS总线波形常
测试RAM_RST# 波形正常。
无意中测试到 1.5VSP电压有波动。
拆下芯片,找一个料板上装上并将滤波电容一并更换。
再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稳定无异常,
再找一个原厂BIOS刷上,测试完美亮机进PE一切正常。

Thinkpd E450C.NM-A211 1.0 ME亮机快.BIN

网友:
真是详细,好好学习学习,维修步骤维修思路都好

网友:
简单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