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4AST 短路维修

楼主(2025-01-17):
接手一台联想小新潮7000-14AST,疑似通病,故障5A大短,拆机测量公共点短路,电容目测没有明显裂纹的,Q5901也被击穿了,哎,原本以为能原地捡钱了,还得老老实实订芯片

网友:
芯片到货,卖家还给我发错了,MOS管丝印L8 ,给我发一个L6,无语,只能上机试试了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故障吧

网友:
用放大镜找了一圈,没找到短路电容,非得让我用烧鸡大法

网友:
电压调的2V慢慢烧,用手摸了一圈,微微热, 兄弟们,实不相瞒,最后用 嘴 找到的

网友:
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电容 补上去,装机,测都不测,就是这么自信 ,收 米!!

网友A:
大神修板自信放光芒,多跟大神学习

网友B:
买一个热成像吧,放过嘴唇

网友:
感谢大神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修板自信放光芒,多跟大神学习

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热成像吧,放过嘴唇

不是专业的,业余

网友:
翻车了,兄弟们,机子测试一晚上,第二天又开不了了,拆板发现补的那个电容又短了,蛋疼,拆了,不补了,再用看看吧,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缺陷,容易烧这个地方的电容,有懂的大佬给科普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