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谁能帮我看看 谢谢

楼主(2025-01-17):
有个华硕的笔记本  电池不充电    但机器开机是没问题的
      充电芯片是 BQ24780S

    现在是  28  供电 19V    6  2.5V   24  5.6V   5  3.3v    26  0.22v电压  23 0V     27输出0.22v       想问一下  这个芯片工作流程   以及26 和23 怎么才能输出  让上下管导通!!!!!!   谁帮一下 谢谢

网友:
18479622276打电话过来

网友:
打这个电话试试

网友:
加V吧  OK 么

网友A:
报个班儿吧,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个班儿吧,这是最简单的

已经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

怎么修好的,碰到挺多联想不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碰到挺多联想不充电的

细致查询一下  一个4.7K 的电阻 坏了   换了一个 OK 了      华硕这个机器 要EC读取 电池信息  才能让上下管导通    以前 都是充电芯片  但这个不是   这个机器挺新的  是 3050显卡

   这个 机器原来屏也暗   也是EC  开启的   EC  我换过 是BGA封装的   希望能帮助到你   现在的新机器 EC 功能挺多   为了这个机器  我特意买了  2年的  图纸   还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致查询一下  一个4.7K 的电阻 坏了   换了一个 OK 了      华硕这个机器 要EC读取 电池信息  才能让上 ...

哪个位置的电阻?上个图呗

网友:
自用电脑也不激活,看着真难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细致查询一下  一个4.7K 的电阻 坏了   换了一个 OK 了      华硕这个机器 要EC读取 电池信息  才能让上下管导通    以前 都是充电芯片  但这个不是   这个机器挺新的  是 3050显卡

   这个 机器原来屏也暗   也是EC  开启的   EC  我换过 是BGA封装的   希望能帮助到你   现在的新机器 EC 功能挺多   为了这个机器  我特意买了  2年的  图纸   还好搞定

哪块板子设计不要i2c,电池就能正常。。。。
理论还是多学,这个位置的电阻阻值变质都不用图纸就修了,属于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块板子设计不要i2c,电池就能正常。。。。
理论还是多学,这个位置的电阻阻值变质都不用图纸就修了,属 ...

是 是  我笨  还的多学

网友:
还的多学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真巧,也在看这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