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01-17):
航嘉网飚至尊II(HK450-51AP)电路板上我用红线圈起来的2个小三极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图片中的是错的。有哪位大师手头有这款型号的电源,麻烦请帮我看一下这2个小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告知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在群里问如大海捞针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过后查看。电源有什么问题吗?
芯片是4800,可能是PNP三级管,MPS2907A,大一些功率MPS751.....均可

网友:
谢谢,我已经查到了一个是8050一个是8550。

网友:
其实之前就用这两个管子试过,只是因为还有一个0.85欧姆的五环电阻有问题,所以一直不行,但是这个电阻网上又没有卖,目前只能放到一边静等机会找到它了。

网友:
看不到上面的文字怎么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有幸碰到另一个型号的航嘉电源,跟这个的电路板设计是一样的。

网友(2025-04-10):
今天修到一个航嘉GS905猛禽800W电源,故障:短接绿线风扇转一秒就停了,十次有八次这样有二次可以正常工作,,很明显不能启动PWM输出驱动三极管功率不足引起,拆机查CM6800TX第11脚PWM输出驱动上下管发现下管Q6 8550三极管HEF值 142偏低管子不良了,找到一个2N5401  HEF值384代换上去,,,短接绿线风扇转正常输出电压正常工作正常PWM输出率非常好,试机24小时故障修复!!!

网友:
真是太巧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