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主板有必要买诊断卡吗?

楼主(2025-01-17):
新手刚开始学修主板有必要买诊断卡吗?诊断卡作用有哪些?
主板

网友:
诊断卡可以判断时序卡在那里的大致方向

网友:
太有了太有了

网友:
还是很有用途的,现在主板并不是都有故障跑马灯的,只有高端主板才有,诊断卡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就是看故障大致卡在那里的

网友:
怎么说呢,基本装备还是要买的。
我的都是买便宜的,但是诊断卡买的611,不便宜。
万用表便宜30块,风枪也便宜,60多块。
其实我还非常需要整个小显微镜,小示波器
但是经费有限就算了。
练手以技嘉低端为主,管子拆了不装都能跑码,多好啊
没事还可以刷刷BIOS

网友:
还是要有才行,要不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还是很有用的 买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