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式机开机屏有反应但屏界面是

楼主(2025-01-17):
请问台式机开机屏有反应但屏界面是黑的不显示画面,键盘上的指示灯都正常可以确定电脑已经开机进系统了,主板是飞行堡垒Z370 显卡技嘉1080ti。换了板子问题还是一样的,可以排除内存条和显示器的问题。使用集成的可以亮屏,查看管理显卡是能正常识别的,驱动也能打上,但是用GPUZ看不见BIOS版本好,因为是小白不知道该怎么去查显卡的问题?还请大佬们百忙中能回复一下,谢谢    补充一点使用独立显卡开机时主板上的指示灯会在白灯停顿一会然后才开机进系统,只是屏不显示画面!!

网友A:
把主板BIOS设置独显优先  插上独显 显示器接集显输出 看看能不能亮屏  能亮屏的话 说明没有认到独显 可以刷独显BIOS试试  如果接集显输出不能亮屏说明已经认到独显了 结合描述的说能打上驱动  估计显存或者核心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也不能完全确定独显BIOS没问题  综合一下  先刷独显BIOS 不行的话就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BIOS设置独显优先  插上独显 显示器接集显输出 看看能不能亮屏  能亮屏的话 说明没有认到独显 可以刷独显BIOS试试  如果接集显输出不能亮屏说明已经认到独显了 结合描述的说能打上驱动  估计显存或者核心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也不能完全确定独显BIOS没问题  综合一下  先刷独显BIOS 不行的话就修显卡

显卡好像被静电打到显示器接口的位置了  这种情况会坏核心和显存吗?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