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电池拆出来量电压有3.2v,正常吗,充电没反应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1-18):
朋友的一台华为p30,以前经常用酒精擦屏幕,可能进水了,然后屏幕慢慢坏掉了,售后说屏幕坏了,更换屏幕要800块,他没换。放了一两年,然后现在我给他换了一块屏幕,换上屏幕充电器插上去屏幕没反应,又把电池拆下来量电压有3.2伏。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买的屏幕有问题还是电池坏了呢?还是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A: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电池亏电严重 充电器插上也没有达到开机电压3.7V  如果是充电电流正常0.7-2.2A  可以多充一会儿就会亮了  如果充电电流不正常 检测充电电路  先用可调电源把电池充到3.5V以上 再用充电器充电

网友:
那不写着电池额定电压3.85V吗,你测3.2,那不是已经严重亏电了吗

网友B:
先给电池补点电试试

网友:
打我电话告诉你184769222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电池亏电严重 充电器插上也没有达到开机电压3.7V  如果是充电电流正常0.7-2.2A  可以多充一会儿就会亮了  如果充电电流不正常 检测充电电路  先用可调电源把电池充到3.5V以上 再用充电器充电

兄弟具体怎么用可调电源充电啊?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给电池补点电试试

兄弟具体怎么用可调电源充电啊?不太懂

网友:
3.2v肯定不正常,电压过低,开不了机

网友:
兄弟们,我用可调电压调到3.7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充电充到3.89伏了,一样不行

网友:
看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具体怎么用可调电源充电啊?不太懂

可调电源调到4.2V充10分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