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win10启动选项,什么快捷键

楼主(2025-01-18):
台式机win10启动选项,什么快捷键

网友:
win10的f8快捷键无效,如果还能进系统,则在登陆输密码那个界面一直按shift点右下角电源重启,要么进系统后使用系统配置(msconfig):
1.按下 Win + R 组合键,输入“msconfig”并按回车键打开系统配置窗口。
2.在“引导”选项卡下,勾选“安全启动”,然后重启计算机。
也使用命令提示符:
1.按下 Win + X 组合键,选择“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2.输入以下命令并按回车键:bcdedit /set {current} safeboot minimal
3.重启计算机后,系统将进入安全模式。
还是不行就只能pe下引导进入高级菜单模式

网友:
进入系统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