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TRIX LC RTX4090 O24G GAMING电路图和点位图

楼主(2025-01-18):
ASUS STRIX_LC_RTX4090_O24G_GAMING.cad用boardview打开
电路图是pdf

ASUS STRIX_LC_RTX4090_O24G_GAMING.cad

ASUS STRIX_LC_RTX4090_O24G_GAMING.pdf

网友A:
加一张Asus TUF Gaming RTX 4090 O24G OC D6X 24GB电路图,这个型号没有点位图

补充内容 (2025-1-19 06:44):
版本号:CG139PB_Rev_1.01X

补充内容 (2025-1-19 11:25):
更正版号CG139BS,不是CG139P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张Asus TUF Gaming RTX 4090 O24G OC D6X 24GB电路图,这个型号没有点位图

版号是什么??

网友:
CG139PB_Rev_1.01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张Asus TUF Gaming RTX 4090 O24G OC D6X 24GB电路图,这个型号没有点位图

你这个是CG139BS,不是CG139P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CG139BS,不是CG139PB

pdf内有板号,你是对的

网友(2025-02-25):
谢谢各位大佬,学习中

网友(2025-03-29):
一辈子维修都碰不到几次这么高端的水冷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