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笔记本换EC后黑屏。

楼主(2025-01-18):
神舟战神Z8。   开机短路, 发现屏线断裂搅在一起造成短路, 拔掉屏线,能触发。还是不亮机,发现EC短路, 淘宝上买了个写好程序的EC,     由于没有原配电源,找了个代用的19V ,7.9A。原配19.5V ,7.7A.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开机后黑屏,自带键盘背景灯能变化。  外接键盘NUMLOCK键可以亮灭变化。
想请教大师们,这种情况,还有哪些可能损坏?

网友:
和上学念书一样,没有捷径。按时序查

网友:
感觉EC带程序的,买剪版的好

网友:
屏供电都正常了吗?屏幕,显卡,桥,这些都有可能坏。

网友:
买剪板的,刷的EC要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