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K2021H不冲电解决方法

楼主(2025-01-18):
PR5408电阻到8.2K解决,原因是ACDET分压后电压低于2.6V,修改电阻后电压为3v,即可解决,修改后用充电器也可以开机,按原机器图纸设计的应该是分压电压在2.6V左右,检测阻值按图纸的也没有问题,最后没办法就改了,到目前感觉还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高于2,6就可以

网友:
最关心的就是能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
3V不保护么

网友:
已经试机2天了,貌似没啥问题。有没有电池都能正常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