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30FN不出公共端电压

楼主(2025-01-18):
充电芯片24780S的28脚有19V电压,6脚有2.6V,5脚有3V,还要查哪里4脚才会出25V,隔离管全换了,充电芯片也换了几个了

网友:
估计修不成了,你直接短接第一个隔离管吧,正常开机就行

网友:
是不是要原装充电器呀

网友:
X530FN_2.2  点位

X530FN_2.2(Html).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