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不通电触发通病,IO的105脚无电压

楼主(2025-01-18):
开关针0V,电源绿线PSON到iO芯片的Q105脚0V,没5V,经检查在CPU附近氧化断线,飞一条过去就解决,5V有了,正常开机
cpu
芯片
通病
技嘉

网友:
这板子断线都是很多年前的通病了

网友:
你这个还看得见,曾经见过断线是在电池座底下。

网友:
实在是看不清

网友:
H61好像没事,我的H61放着不用6年了,拿出来跑码搜搜的

网友:
电池都生锈了,住海边的吗?

网友:
你找到断点,连上,上保护漆,不就完美了嘛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
好像断线一般在风扇附近,刮一刮找一找

网友:
电池旁好漏液,腐蚀焊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