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ms-16q21 sr40b桥不出s3# s4#信号

楼主(2025-01-19):
1、桥发出s4# s3#信号之前会读取BIOS的信息吗。目前测试bios 1脚cs#片选波形,只是3伏的电压。
2、机器ec待机和桥待机测试都正常(拆桥每个焊点都有锡,测试线路都没断线、对地二极管值正常)。
3、已换过两个淘宝买的测试好保上机全新桥,问题依旧。触发电流0.049左右,过五六秒掉电。

网友:
有点复杂呢

网友A:
ec和bios程序都刷过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和bios程序都刷过官网的。

拆桥测试PM_PWRBTN#没有信号,装桥测才有。估计ec通过lpc收到桥的相关信息才会发出。

网友:
只要测按下开机键后EC给桥的高低高信号是否产生,如果产生。且桥的供电正常,那就干桥叭

网友B:
晶振什么的起振没有

网友C:
顺便说一下,包上机的基本上不会是全新的,全新桥是无铅且不包上机的,晶体嫩且不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什么的起振没有

11大待机都示波器测试正常的(rtcx1有32.768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下,包上机的基本上不会是全新的,全新桥是无铅且不包上机的,晶体嫩且不黄

都不黄,都是编带包装的,不过是锡有铅的。

网友:
16q21不出s4# s3#信号 已经换过三四个桥了 其中两个全新无铅原装sr40b(ec桥待机条件都正常)。

网友D:
看得我一愣一楞的,你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E:
查一下espi  看看有没有掉件 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espi  看看有没有掉件 断线

桥到BIOS吗,桥发到BIOS的1脚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得我一愣一楞的,你已经很专业了

这机器的桥是不是有加密啊。死活不出s4 s3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桥到BIOS吗,桥发到BIOS的1脚信号。

桥 和 ec 直接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 和 ec 直接通讯

查了没问题,准备放弃治疗了

网友:
发现BIOS芯片6脚时钟到ec和桥断线了,飞线,波波测试2脚有波形输出,电流到0.050几秒掉电(估计桥需要读取BIOS后才会发出s4 s3)。准备刷BIOS看看能不能出s4 s3。

网友F:
换晶振会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晶振会有惊喜哦

32.768hz波波测试正常也换吗

网友:
这种问题就比较伤脑,费时间

网友:
可怜的宝宝,现在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BIOS参与开机,不能忘了查

网友:
换桥肯定要刷bios的

网友:
会不会是加密了

网友:
你查下和各信号八杆子打不着的地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