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 MPF打印机上纸异常 打印全白维修案例 附维修方案

楼主(2025-01-19):
好久没有正经写教程了,今天写一个正经的故障分析与诸位探讨
     额,还是要说一句的,这个算是一个中级教程,如果你连拆装都不会,就不要自己尝试了,应先去补一补基础知识,免得弄巧成拙扩大故障
故障描述:
客人描述,打印时自动上纸或者不上纸,且打印出来纸张全白
查看故障描述:
经现场测试,上纸时会听见不间断的嘎达嘎达声,打印出来的纸张全白,硒鼓上有大量的墨粉残留物。
故障原因分析:
能听到不间断嘎达嘎达声,结合客人描述上纸异常,可以基本判断出是上纸传感器或上纸电磁阀故障
打印纸张全白可以基本判断是硒鼓、高压板、激光器故障,这里要重点说一句,纸张全白硒鼓的故障并不占主要位置,虽然这个案例中硒鼓损坏了,但是要清楚,即便硒鼓坏了,也会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字迹,全白的概率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小。
解决思路与维修经过:
首先解决上纸异常的故障,拆开后我们可以发现电磁阀有被人维修过的痕迹,且上纸传感上有大量油污痕迹,这说明要么是客人要么是哪个二把刀的同行进行过维修。。
这里我们直接更换电磁阀,然后将传感器上油污清理干净,因为它可以有上纸操作,只是会出现异常,故而我们可以判定传感器只是脏污导致信号异常而非损坏,故而我们清理干净它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然后我们去处理打印全白的故障。我们由简到难的顺序去排查(这里指的是由故障触发率高到低到几乎不常见的顺序)
打印机这种故障,最常见的莫过于激光器故障,我们先排查这个故障,将激光器拆下来,然后将六凌镜擦拭干净,这里我选择先用干的无尘布擦拭一遍,再用沾有酒精的无尘布擦拭,最后再用干的无尘布擦一遍确保其干净且干燥。
这里有一个点,要多说一句,这个M1005自带一个防尘罩,有时防尘罩没有打开也会导致打印全白,如果不放心可以把防尘罩直接给他拆了确保安全。
完事后装机测试,如果没有搞定继续往下看(为啥会有后续?当然是我没有搞定
在多说一句,这个激光器右侧(打印机后背对着你)的排线是这样的,不用弄反了,否则会导致扫描仪和摁键失灵
然后就是高压板部分
先看进入激光器位置的排线接口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查看硒鼓的三个接触点是否正常(这里需要借助万用表支援)
上图是排线接口,可以拔下来看看是否有污渍导致数据接触不良;我这个拔下来以后上面都是锈渍且充满了油污。。。
如果正常看下面这三个接触点
这三个接触点分别对应的是硒鼓的三个接触点,其中最里面哪个大一点的铁片对应的GND地线,另外两个是电压输入,要将三个全部测试通才行,两个电压输入对应的是这个板子下面的两个弹簧,要注意是否能正常接触
如果不行,可以采取打磨板子接触点的锡然后增加锡的厚度确保其接触点的可靠性
额,这里要多说一句,上图右下角这个接触点中,这两个点在设计图里应该是链接在一起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出厂时并没有链接在一起,这里需要你自己加个导线将他们链接在一起,确保弹簧的接触面积。而且这个原板中锡量很小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的情况,我这里做了增厚处理,确保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然后,这里有个平时不用注意,但是像我这中特殊情况采用看的点
这个是从高压板出来的灰色的线,它链接的是转印轴(就是搓纸轮上门那个黑色的海绵轴)要看下这个是否有脏污的地方,重点是这个铁片和这个弹簧是否导通。
至此,基本的维修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打印测试
眼尖的同学应该也发现了,虽然修复完毕,但是纸张上还是有些许的污渍,这是什么问题呢?因为硒鼓我们已经换新了。。。
这个我们做个讨论,因为最后我没有去修复这个问题!!
我的想法是,因为客人自己喷洒了大量的油污可能是污染了各个转印轴或者定影辊最终导致成了这样,随着后续的使用慢慢的这种污渍会被逐步附着到纸张上,最后这个问题会自行消失。。。
     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想法和文中有不恰当的操作与思路,请务必说出看法来,大家一起学习探讨,共同进步提高~~

网友:
谢谢 楼主发帖,学习了,以后遇到同类问题,有解决方法了

网友A:
“且上纸传感上有大量油污痕迹”,传感器上怎么会有油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且上纸传感上有大量油污痕迹”,传感器上怎么会有油污?

这话问的好,问就是大聪明用户被抖音大神洗脑了,拿着油到处喷弄的。。搞得你能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油

网友:
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