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25-01-19):
创维一台42寸老液晶,型号是42l01sw,开机都正常,就是hdmi两个口均无信号其它信号源正常,盼高手指导
window
无信号
信号
App

网友:
找图纸,用图纸分析电路

网友(2025-02-22):
换个主板 ,没多少钱

网友:
补不到你啊

网友:
看这接口也严重氧化了,先换一个HDMI接口看看吧,前天遇到一台也是两个接口没信号,换了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