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谷歌浏览器奇葩故障~~没有声音

楼主(2025-01-19):
使用其他浏览器,都有声音不管是蓝牙音箱还是机器自带!!完全正常
谷歌浏览器,使用机器音箱正常有声音,切换成蓝牙音箱就没有声音

网友A:
看看浏览器设置里面 有没有设置声音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浏览器设置里面 有没有设置声音输出的

切换成笔记本自带的就有声音,蓝牙连接的就没有声音。。。其他浏览器都正常

网友B:
是不是外接了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外接了显示器?

没有。就一台电脑加一个蓝牙音箱

网友:
要是蓝牙音箱问题,不可能  系统 和 其它应用上播放声音上没有任何问题
浏览器问题?但是自带的音箱也正常。。

网友(2025-02-28):
声音里是不是对浏览器还有独立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