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94 板号DAG3AAMBAF0 REV:F

楼主(2025-01-19):
首先说明下:1.本人半瓶子醋 没老师 都是根据教程自学的 修好过十多台 所以对很多信号还拿不准 2.此机用转接头不触发 我有2个都不行 得用原装适配器3.此机采用新型的深度睡眠方式 待机的时候只有PWM5V和线性3V PWM3vS5是按开机键才出 深度睡眠的VCCdsw3P3和浅睡眠的待机都是 包括RSMRST 第一次导致费了很长时间 4.修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换过EC 刷过几个BIOS 都一样 接机时故障现象是用原装适配器按开机键指示灯亮 很快就灭掉 然后反复 接稳压电源待机6毫安 按开机键没反应  修到现在故障现象还是一样5.通过这几天的查找 发现了EC_RTC_RST这个信号 先上个图吧 此信号不按开机键前为0V 按开机键后为3.3 这样就很矛盾 为3.3时MOS就会导通 就会拉低rtcrst 而且我还发现 把MOS管摘掉后按开机键内存供电 CPU供电等 包括syspwrok都能出来但是瞬间就掉 平台复位出不来装上MOS管  内存供电及以后得都出不来 连瞬间都没有 修到现在我觉得问题还是出现在EC这边 EC_RTC_RS这个信号正常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从图上看应该为低 EC买的原装刷程序 按正常来说原EC和新EC故障现象都一样 EC也应该没问题 ec的条件也测了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只有程序没法测 特此求助

网友:
另外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EC是不是用空得就行 看直通BIOS 会不会商家刷的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