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戴尔G5-5500 时开时不开

楼主(2025-01-19):
戴尔G5-5500 电压分布图 黑色圈表示电压相同,原故障时开时不开,插电自动上电0.8A不跑码,拆焊PU5001 CPU供电芯片目前测试OK,只换热敏电阻应该会返修。

网友A:
估计返修率会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返修率会很高的

不会返修    去年上半年修到过  也是重焊芯片    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纽扣电池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