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芯片旁边有个焊点接地短路,请问正常吗?

楼主(2025-01-19):
红米
笔记本
,偶尔重启键盘偶尔失灵。
拆开后盖如图1。
EC下方有两个焊点,如图2红圈处,右侧焊点的电阻60多k欧,左侧焊点直接短路。请问正常吗?
注:小白一个,只拆了后盖,不敢拆主板。自己也是瞎量,不会量电压。
笔记本
芯片
重启
window

网友:
应该是正常,可能是焊电容或者下拉的

网友:
还的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