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老机子,升级CPU,一个内存报错

楼主(2025-01-20):
这几天闲来无事,把老机子升级了一下,把I3 3220换成I5 3350P,结果,一个内存报错。主板是联想H61V1.0.没有换CPU之前,都是好的,换上I5 3350P后,只有插内侧的内存可以开机,插2个内存一起或外侧的内存,电脑报3短1长,不能开机。说明一下,内存,主板都是好的,I5 3350P在另一个主板上也是好的,主板BOIS也升级到最新了。不知道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几天闲来无事,把老机子升级了一下,把I3 3220换成I5 3350P,结果,一个内存报错。主板是联想H61V1.0.没有换CPU之前,都是好的,换上I5 3350P后,只有插内侧的内存可以开机,插2个内存一起或外侧的内存,电脑报3短1长,不能开机。说明一下,内存,主板都是好的,I5 3350P在另一个主板上也是好的,主板BOIS也升级到最新了。不知道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cpu, 电脑, 主板, 联想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A:
检查CPU座的针角是否有歪倒  或 短接

网友:
联想H61v1.0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CPU座的针角是否有歪倒  或 短接

没有,把CUP换到H61V4.2的板子上就正常

网友C:
cpu换回来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换回来正常吗

换回来
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把CUP换到H61V4.2的板子上就正常

您看看您,这理解力,现在这CPU都是触点式,也不是针角式,让你检查出问题的主板上的CPU安装座 ,那个座上的针角是否有歪倒或短接的点,用针给挑正后,再试,我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看看您,这理解力,现在这CPU都是触点式,也不是针角式,让你检查出问题的主板上的CPU安装座 ,那个座 ...

出问题的主板换上另一个CUP就正常

网友D(2025-03-04):
我也遇到了,解决了帮忙回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解决了帮忙回复下。

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