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显存测试软件问题

楼主(2025-01-20):
各位大佬们,用核显测独显出现这个是什么问题?用独显能测。

网友:
因为你的命令不对呀

网友A:
你的这个命令是独显的测试命令,不是核显的测试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软件

B站很多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命令是独显的测试命令,不是核显的测试命令

我就是要用核显测独显,但是我的这个程序熟输入这个测独显的不行。是核显测独显有专门的指令吗?有那个guide可以看软件指令集吗?

网友:
慢慢试,应该是命令没对,没抓到独显

网友:
不会,学习一下,看看有没大佬懂

网友C: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oqa   换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oqa   换这个试试

答案挺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oqa   换这个试试

试了不行,我的第二张图是不是在跑测试?还是我测10M太大要跑很久?

网友D:
请问这处软件能分享吗? 求个下载链接 yvhuiqqw@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处软件能分享吗? 求个下载链接

我B站找的视频有教程还有下载地址

网友:
命令不对 上面有标准答案

网友:
求B站地址

网友(2025-03-22):
下载了个mats (400.184)显卡测试镜像工具包,制作成u盘,但没搞懂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