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 one x开机无图像

楼主(2025-01-20):
如题,很少修游戏机,今天收到一个能开机但是无图像,板子上供电都有,其他的就没思路了,哪位大佬修的多指导一下,是不是CPU虚焊,多谢!

网友:
HDMI口换过没?HDMI各个脚阻值测下,不对就换159或158的HDMI芯片

网友:
更换TDP158好了

网友A(2025-02-25):
请教各位大佬,XBOX ONE的机子(不是楼主的XBOX ONE X),和楼主的机子的故障是一样的,也是连接显示器后不显示。主板拆下来了。怎么找不到那个HDMI的显示芯片啊?主板的编号是:X895857-001 Rev.E。请大佬赐教,跪谢,拜托!!

网友:
在两个HDMI接口中间靠后一点,照片上那个方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大佬,XBOX ONE的机子(不是楼主的XBOX ONE X),和楼主的机子的故障是一样的,也是连接显示器后不 ...

有主板实拍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