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A不跑码,风扇转3秒重启一直重复

楼主(2025-01-20):
品牌:  技嘉
型号:GA-B85M-D3V-A R1.0
故障:00不跑码,风扇转3秒重启一直重复,

维修:技嘉B85 H81这样的问题就是那几个点,IO电压检测,CPU供电95812,还有一个BIOS,测量电压都正常,95812也换了两个,CPU供电正常,重启久点CPU有温度,
平台复位和内存复位,CPU复位都正常,BIOS也刷了3次,本来想放弃了,忽然想了一下,我BIOS拆了看看故障,拆了BIOS故障一样,说明应该是没有读取到BIOS,拿出好久没有用的示波器,测量1脚没有波形,看图纸

不是直接到桥的,有个三极管控制,和那个内存总线那个电路差不多,测量Q83的1脚有一下波形的,想到应该是这个三极管坏了,一坨锡上去

有两个上面那个是那个BIOS的,BIOS都拆了那个三极管也就不理了,

测试都正常.

网友: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己加分,这种我见得少,一般都是觉得bios芯片坏了,多谢了。

网友:
主板的元器件太多了,有一个有问题,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不错,这个没有考虑到

网友A:
我想问下一坨锡怎么操作,我就是拖不上,每次想一坨锡必须给两个脚飞一根线

网友(点评):
放多点,把烙铁头,慢慢移开,温度底了才会成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一坨锡怎么操作,我就是拖不上,每次想一坨锡必须给两个脚飞一根线

这个要有技巧的,不会的话,就把烙铁温度调低点250度以下。

网友:
我想问下一坨锡怎么操作,我就是拖不上,每次想一坨锡必须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有技巧的,不会的话,就把烙铁温度调低点250度以下。

每次都调低太麻烦了吧,哈哈,这个技巧确实不会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得赞一个

网友:
您这个维修思路很有价值,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BIOS以分界,故障一样,判断BIOS,很好思路,赞

网友:
有示波器不用服了!

网友:
谢谢!思路不错,碰到好多次不停重启的

网友:
看来示波器还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设计主板的真是个人才  非要加两个三极管 显示自己的水平

网友:
【这种确实少遇到

网友:
经验丰富  很有实力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