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11dpi-n主板12v短路维修(2)

楼主(2025-01-20):
接着上一次的继续修,第一篇的链接在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7171-1-1.html
查明了12v短路的故障,更换芯片MP869098,该芯片的datasheet找不到,但是跟MP86905是一样的,可以参考(见附件)
更换之后,ddr电压1.2v就出来了。但是跑码00,检查是cpu的0.8v供电没出来,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南桥,问题依旧。换了cpu0.8v的供电芯片,问题依旧。再检查cpu供电,发现CPU供电powergood信号没出来,仔细测量相关的阻值发现跟正常的不一样,因为是腐蚀了。处理完所有腐蚀的电阻之后,就正常了。腐蚀会影响电阻阻值,还有焊点断路了。更换电阻,磨掉氧化的焊点重新焊接。

该CPU电源芯片型号是MP2955A

修好的界面

服务器主板的难处就在于各种芯片资料都没有,因为主板贵,各家公司都当做商业机密。南桥芯片的datasheet也没有。

网友:
这主板2000块钱,没放在机房里,应该是在工厂里,潮湿的都腐蚀了。有的地方第一层铜皮都烂掉了。

网友:
这种机器别看配置什么不咋地,好收钱钱咧

网友A:
不过也确实不算好修,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也确实不算好修,看运气了

没图纸,只能修供电问题,遇到时序的问题就完蛋了。涉及到南桥、bmc和lattice,比桌面主板要复杂一些。超微x13的主板这些芯片全部采用bga焊接方式,想测都测不到了。

网友B:
楼主技术刚刚滴!感谢分享。 联想p920 ,p720,dell t7920 ,hp z8g4 z6g4, 都是3647 的,到了淘汰期了。维修资料都在售后,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刚刚滴!感谢分享。 联想p920 ,p720,dell t7920 ,hp z8g4 z6g4, 都是3647 的,到了淘汰期了。维修 ...

现在服务器资料管得严,鑫智造上有些技嘉c621的点位图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