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华硕z97报cpu错误,求救!!!

楼主(2025-01-20):
兄弟们,cpu风扇4角的断了一角,装了个3角风扇上去还是风扇报错,这是要把cpu风扇底座换了吗?

1角对地值0,2角ol,3角1.0,4角0.73。电压1角0 2角12v 3角3.3v 4角5v,什么问题?

好像4角电压还会跳低

网友:
是cpu风扇,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能转,散热没问题的话,在bios里屏蔽开机F1报错警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