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键盘灯亮的底层原理?

楼主(2025-01-21):
有没有人分析一下。如果主板不开机,键盘灯是不会亮的,只有正常启动键盘灯才亮。有没有人知道底层原理。

网友:
很多芯片坏了都这样啊,修主板

网友:
这些都是有时序的

网友A:
自检到外设usb键盘时会复位键盘主控芯片(键盘内置),复位键盘主控后键盘灯开始正常可控工作,就可以切大小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检到外设usb键盘时会复位键盘主控芯片(键盘内置),复位键盘主控后键盘灯开始正常可控工作,就可以切大 ...

多谢,只有你才是在回答问题。

网友B:
BIOS的作用,开机BIOS会逐一检查在自己清单中的设备,检查完就唤醒设备,让设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作用,开机BIOS会逐一检查在自己清单中的设备,检查完就唤醒设备,让设备工作。

是哦,感觉确实是这样。。。多谢回答。。。